EFT机理问题

楼主(2022-06-10):
#申请原创#
很多文章认为,EFT的电荷积累机理,大体如下
EFT单个脉冲能量较小 ,一般不会对设 备造成影响。但它是持续一段时间的单极性脉冲串,会对设备半导体结电容充电产生累积 ,最后达到并超过芯 片抗 扰 度 电平 时 ,
甚 至 会造 成数 字 系统 的位 错 、复位、内存错误以及死机等现象。
但是实际测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如果EFT的第一个脉冲如果没有问题,也就不会有问题的。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在第一个EFT脉冲。
而且我认为(没有设备和数据支持)如果EFT脉冲是一组正脉冲串紧跟一组负脉冲串,这样的测试会更为苛刻。这样的条件下,电荷积累的机理更不会发生。
如果是电荷积累机理的话,ESD试验也就1个脉冲,同样会导致复位,内存错误,死机的现象

综上所述,我认为EFT的作用机理与所谓的电荷积累无关

楼主:
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即使有看门狗电路,在强EFT试验中,看门狗电路直接不工作,根本不能发出复位信号,需要断电才能正常工作
EFT,ESD的作用机理我觉得有待商榷,根本不是资料写的那样

网友A(2022-08-31):
看门狗电路都不工作了,没办法复位了

网友A:
eft测试一般开始没问题,整个测试过程也没有问题,应该不存在累积问题

网友B(点评):
没有积累的有可能是有泄放通路或根本没有感应,如果能感应且泄放通路不好的会有积累,就会出现多次测试死机等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ESD为何死机?

楼主:
解释一下ESD为何死机?
它的放电时间足够

网友A:
静电是一个尖脉冲,瞬间大电流引起端口复位

楼主(2024-06-14):
引用 网友A:
静电是一个尖脉冲,瞬间大电流引起端口复位

我觉得EFT机理和ESD类似
特别是4kv试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