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5.8GHz WiFi+BLE5.0双模【BW16】Arduino开发入门极简指南

楼主(2022-06-10):
2.4GWiFi易受同频段的其它信号干扰,有时会导致模块没法稳定使用。
去淘宝上找到了BW16开发板,板载串口芯片CH340,3色LED灯。
一上午用Arduino初步调通,模块较新,资料有待充实,现在总结一下。
►►►
准备工作
准备Win10系统、Arduino最新版,最好有Proxy。
添加Arduino的SDK
①打开Arduino
②文件-首选项-开发板地址管理
③最后添加一行:
raw.githubusercontent.com
④保存
安装SDK
①工具-开发板-开发板管理器
②搜索ameba,安装3.0.8(最新)版,大约需要5分钟

接线
下载需要通过模块的LOG_UART_TX (GPIOA_7)LOG_UART_RX (GPIOA_8)引脚,
但是板载USBCH340连接的是LP_UART_TX(GPIOB_1)LP_UART_RX(GPIOB_2)引脚,不能直接用于下载。
方式1
Micro-USB连接BW16和电脑
用杜邦线连接PA8 – PB1,PA7 – PB2
如图

方式2
准备USB转TTL设备,另外连接串口到 GPIOA_7 和 GPIOA_8进行下载,此时板载USB只用来当串口通讯,不冲突。
清除AT固件
BW16模块使用Arduino直接下载固件Reset后会自动恢复原来的AT固件,所以必须清除原来的AT固件。
下载官方工具Image_tool
https://github.com/ambiot/ambd_sdk/tree/master/tools/AmebaD/Image_Toolgithub.com/ambiot/ambd_sdk/tree/master/tools/AmebaD/Image_Tool
具体可参考官方文档
https://www.amebaiot.com/cn/amebad-bw16-arduino-getting-started/www.amebaiot.com/cn/amebad-bw16-arduino-getting-started/
用Arduino编写&下载
首先来个引脚图
(最新的SDK已经配置好引脚映射了,无需改variant.cpp文件 )
再来个blink程序

#define LED_R PA12#define LED_G PA14#define LED_B PA13void setup() { pinMode(LED_R, OUTPUT); pinMode(LED_G, OUTPUT); pinMode(LED_B, OUTPUT);}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R, HIGH); delay(200); digitalWrite(LED_R, LOW);

digitalWrite(LED_G, HIGH); delay(200); digitalWrite(LED_G, LOW);

digitalWrite(LED_B, HIGH); delay(200); digitalWrite(LED_B, LOW);}
烧录之前,先手动进入烧录模式:
①按住Burn按钮不放
②按一下RST按钮松开
③松开Burn按钮
此时用Arduino的串口监视器(115200波特率)应该能看到不断输出,这是等待烧录
然后用Arduino正常编译烧录,如图
成功后再按下RST,手动重启。
点亮效果
最后,附上点亮的效果视频

,时长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