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MounRiver Studio社区版新建工程时没见有CH32的模板

楼主(2022-06-10):
测试了linux、Windows两平台下的社区版Studio都没看到CH32的工程模板,社区版用意何在?

Linux

Linux

网友A:
您好,MRS社区版创建CH32VXX系列工程模板入口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MRS社区版创建CH32VXX系列工程模板入口如下图所示:

Linux版没看到有MounRiver Project这个菜单项哦,是我安装得有问题?

网友A:
您好,MRS LINUX社区版是有这个选项的,下载地址:http://www.mounriver.com/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MRS LINUX社区版是有这个选项的,下载地址:http://www.mounriver.com/download

那可能是我安装得有问题,我是在ArchLinux上从AUR上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MRS LINUX社区版是有这个选项的,下载地址:http://www.mounriver.com/download

找到问题了,目前软件包有BUG,安装目录的权限的不同会导致运行时看不到MounRiver的工程模板。
具体表现是:
* 如果安装目录的所有者是当前用户的话,可以看到MounRiver的工程模板;
* 如果安装目录的所有者不是当前用户,比如安装到/usr/share或/opt目录上时通常其目录所有者为root,此时运行程序会发现看不到MounRiver的工程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MRS LINUX社区版是有这个选项的,下载地址:http://www.mounriver.com/download

找到问题的根源了,有多个MounRiver相关的文件的权限模式为600,将其改为644权限模式即可。这些文件分别为:
* plugins目录下的:
        com.mounriver.cfgflashlanguage_1.0.0.202007201934.jar
        com.mounriver.debug.gdbjtag.openocd_4.4.1.202007201934.jar
        com.mounriver.project_1.0.0.v20200609.jar
* plugins/org.eclipse.epp.package.embedcdt_4.17.0.20200921-0821 目录下的所有的png图像文件

楼主:
我已经将修复了上述工程模板问题的PKGBUILD提交到ArchLinux的AUR仓库,包名为mounriver-studio-community,使用ArchLinux系的同学可以直接从上面安装。
另外,沁恒能用心听取用户意见而推出社区版,值得表扬!

网友B:
哪个模板么有呢?

网友C:
更新一下软件

网友D(2022-10-31):
新版本里又是这个权限问题, 沁恒没当回事嘛

-rw-r--r-- 1 root root   895803 Sep 20 00:35 com.mounriver.autoencoding_1.8.2.jar
-rw-r--r-- 1 root root  1064993 Sep 20 00:35 com.mounriver.debug.gdbjtag.openocd_1.8.2.jar
-rw-r--r-- 1 root root  4823202 Sep 20 00:35 com.mounriver.doc.user_1.8.2.jar
-rw-r--r-- 1 root root   115170 Sep 20 00:35 com.mounriver.editor.ld_1.8.2.jar
-rw------- 1 root root   581702 Oct 10 19:19 com.mounriver.flash_1.8.2.jar
-rw------- 1 root root  2088946 Oct 10 19:19 com.mounriver.project_1.8.2.jar
-rw-r--r-- 1 root root   141287 Sep 22  2020 com.sun.el_2.2.0.v201303151357.jar

网友E:
MounRiver Studio最新版本的吗?

网友F:
MounRiver Studio不就是一个版本吗 哪里来的社区版本呢

网友G:
使用windows版本的MounRiver Studio,能够创建模板文件

网友:
我安装MounRiver Studio以后,可以实现文件的创建的

网友H:
这个模板有的,你需要哪个新跑道

网友I:
这个没有测试过,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楼主:
Linux版的MounRiver Studio是没有参照Keil的使用习惯进行修改的接近原生Eclipse环境的版本,方便已经习惯使用Eclipse的同学使用,官方叫这个是MounRiver Studio社区版。社区版自1.20版起都有多个WCH扩展相关的文件的权限模式是600(正常应该是644),导致安装到/usr目录后因为没有那些文件的读取权限而没有WCH相关扩展的功能。
本人已经在微信里直接反馈给官方了,下一版应该会修复此问题。而使用ArchLinux的同学可以从AUR安装我上传的修复了此问题的包:
https://aur.archlinux.org/packages/mounriver-studio-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