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求助,KF32A156的CAN接收问题

楼主(2022-06-10):
CANFD7,对于特定的ID,邮箱只能接收一次这个ID,之后所有此ID的消息都显示接受匹配失败且不会触发接收中断。若此邮箱配置为接收其他ID则不受影响。
经典CAN,标准帧,8字节,邮箱匹配id,BRS失能,问题id,0x1F8,0x107目前只发现这两个。所有需要可贴配置代码。谢谢

网友A:
是不是 ID的过滤策略   和理解反了, 非屏蔽的ID  都允许接收完整数据包,从而获得CAN中断。  记得给你发得帖子结贴哦  末尾 备注(已解决)。 最好补充下原来错误的代码 和  修改后的不同。 让大家一目了然,哪怕是初级错误。

已解决,如层主所说,感谢
主要是这些ID是能够接收一帧的,打印了一些寄存器,没有发现问题。邮箱前8个字节(邮箱空间16字节),也都是正常的
CANFD7_CTLR1的 MBMSKEN状态保持为0(不使用邮箱专用掩码)的,且CANFD7_MASKR寄存器值为0

网友B:
对CAN不熟悉,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