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知识分享:正激变换器的基本原理

楼主(2022-06-10):
<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技术资源#

1正激变换器的基本原理

正激型变换器是开关电源电路中最简单的DC/DC 变换器,它是由降压型Buck电路加隔离变压器演变而来的,具有降压变换器的基本特性,即在输入电压最小和负载最大时,开关占空比D最大。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变压器原边开关管的占空比D会变小。

变压器的使用不仅实现了电源侧与负载侧电气隔离的作用,也可根据变压器匝数灵活设计输出电压,同时还可以实现多路输出。

单管正激变换器具有拓扑结构简单、控制方便、性价比高等优点,在中小功率变换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基本电路如图2-14 所示,其拓扑结构与反激型的结构类似,但工作原理不同。

2-14 单管正激电路

正激变换器的变压器工作在磁化曲线的第一象限,容易引起铁芯饱和,所以要通过附加电路在每个开关周期必须复位,以保持伏秒平衡和防止磁饱和及避免开关器件损坏。而常见的磁复位方法有复位绕组复位、RCD复位及有源钳位复位等。

复位绕组复位法的优点是技术成熟可靠,变压器磁化能量和部分漏感能量可以回馈到电源中,同时由于增加的复位绕组使得变压器结构复杂,开关管关断时变压器漏感弓|起的电压尖峰需要RC缓冲电路来抑制。

RCD钳位复位法与复位绕组法相比具有电路简单、占空比可大于0.5的特点,适用于较宽范围变化的输入电压场合。但是变压器的部分能量要消耗在钳位电阻中,所以电路具有成本低、转换效率不高的特点。

有源钳位电路则可以降低电路损耗和开关管电压应力,适用于宽电压输出的场合,同时可采用低电压功率的MOS管和二极管。

双管正激电路变换器,其功率可以做得更高一点。其基本电路如图2-15所示。

图2-15双管正激电路

虽然正激电路变压器不像反激式电路要开气隙,但需要对变压器进行磁复位。单端正激式变换器主要适用于输出功率在100~200W之间的开关电源。

@苏木丶 :已经看到图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栋春 :图片没有显示,尴尬了
为什么没有看到图片?坛友是从网上找的吗?

网友A:
s
本想复习一下相关开关电源的知识,不过没有看到图纸资料。

网友A:
s
已经看到图片了,最近网络非常不稳定,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出现这种情况了。

@王栋春 :好的
@苏木丶 :最好在文章里注明一下,免得审核通过不了。
@王栋春 :这个是我公众号上的原创文章
@苏木丶 :你这是粘贴复制的?这个申请原创恐怕有难度。
刚刚去编辑,把图片重新上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