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072JATA在3.3V下电流1mA,5V下相当于短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10):
你好,我在调试HC32F072JATA时发现,当将电源电压设置为3.3V时,工作电流1mA左右,当将电源电压设置为5V时,工作电流有7-800mA,感觉相当于短路,检查了一下应该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先开始还以为哪里短路,后来检查时发现芯片的几个电源脚内部就是短路的。不知道之前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请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tyw :非常感谢!
tyw
@szwzxnet :去油香收
将AVCC断开并与48脚相连,上电后未出现大电流。
你好,非常感谢!目前USB电源脚是悬空的,AVCC目前也是悬空的,准备以后加4V标准源,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AVCC悬空引起来的?

网友B:
烧了?

没有烧,一看见电流不对就断电了。

网友C:
过压击穿了

网友D:
决不可能是内部本来就短路,只能是使用方法有问题,注意2楼帖,仔细阅读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决不可能是内部本来就短路,只能是使用方法有问题,注意2楼帖,仔细阅读器件手册。 ...

我现在正在正常使用这颗IC,应该没有问题。之前我将IC几个DVDD在外部断开后发现管脚仍能联通,因此感觉其内部应该是联通的,并不是说短路了。

内部存在回路很正常,但从外部用万用表测的“导通”无意义。

网友E:

这颗芯片的AVCC_USB最大供电电压是3.6V,你给他整个5.0V,能不出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颗芯片的AVCC_USB最大供电电压是3.6V,你给他整个5.0V,能不出问题嘛。

AVCC_USB目前是悬空的,未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