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1K如何获取信号强度?

楼主(2022-06-10):
CH571K从机模式,如何能获取到与主机之间的信号强度值?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款,不过你可以搜索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可以获取的吧

网友C:
建议还是看看数据手册,看看上面是否有操作方式

网友D:
可以获取的,可以用信号强度获取的函数获取吧

网友E:
没这么做过,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获取到的

网友F:
获取信号强度是不是主机能获取?然后让主机回传回来也是可以的

网友G:
一般都是可以获取到的,这个看看函数手册就行了

网友H: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的

网友I:
看看demo呗,我觉得你可以看看信号强度获取的操作,然后再按照你的需求试试

网友J:
正常获取应该就行,跟主从模式无关系吧

网友K:
没试过,不过我猜测应该是可以获取的

网友L:
可以看下peripheral例程,连接后会开一个tmos任务tmos_start_task(Peripheral_TaskID, SBP_READ_RSSI_EVT, SBP_READ_RSSI_EVT_PERIOD);然后在回调函数peripheralRssiCB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