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K3588 配置HDMI支持8K分辨率输出

楼主(2022-06-10):
RK3588 配置HDMI支持8K分辨率输出
RK3588 芯片最高支持的输出分辨率可以到8K,由于Android12 SDK要支持多个显示接口,所以默认最高只配置了4K的分辨率支持,下面以RK3588-EVB1的开发板上配置HDMI输出8K输出为例进行说明如何让RK3588支持8K分辨率。 本文配置RK3588-EVB1开发HDMI0接口输出8K分辨率。
一、提供VOP CLK以支持8K分辨率

提cru ACLK_VOP的频率到800MHz
diff --gita/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88s.dtsib/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88s.dtsi
index 2704255b0ca23..1fcb10641dc3e 100644
---a/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88s.dtsi
+++b/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88s.dtsi
       cru: clock-controller@fd7c0000 {
                compatible ="rockchip,rk3588-cru";
                rockchip,grf =<&php_grf>;
                reg = <0x0 0xfd7c0000 0x00x5c000>;
                #clock-cells = <1>;
                #reset-cells = <1>;
                assigned-clocks =
                        <&cruPLL_PPLL>, <&cru PLL_AUPLL>,
                        <&cruPLL_NPLL>, <&cru PLL_GPLL>,
                        <&cruACLK_CENTER_ROOT>,
                        <&cru HCLK_CENTER_ROOT>,<&cru ACLK_CENTER_LOW_ROOT>,
                        <&cruACLK_TOP_ROOT>, <&cru PCLK_TOP_ROOT>,
                        <&cruACLK_LOW_TOP_ROOT>, <&cru PCLK_PMU0_ROOT>,
                        <&cruHCLK_PMU_CM0_ROOT>, <&cru ACLK_VOP>,
                        <&cruACLK_BUS_ROOT>, <&cru CLK_150M_SRC>,
                        <&cruCLK_GPU>;
                assigned-clock-rates =
                        <100000000>,<786432000>,
                        <850000000>,<1188000000>,
                        <702000000>,
                        <400000000>,<500000000>,
                        <800000000>,<100000000>,
                        <400000000>,<100000000>,
-                       <200000000>,<500000000>,
+                       <200000000>, <800000000>,
                        <375000000>,<150000000>,
                        <200000000>;
       };
二、修改VOP的图层分配
RK3588的有4个vop port分别支持4K+4K+4K+1080P(关于VOP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考文档Rockchip RK3588 kernel dts解析之显示模块),如果需要支持8K需要把vp0和vp1组合使用,这里只需要把HDMI0分配到vp0上,vp1不分配给其他接口即可,因为SDK中的RK3588-EVB1的dts中HMDI1配置在vp1上面,所以需要把HMDI1改为配置在vp2上面,这样即可空出vp1给HMDI0做8K显示用。
diff --gita/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88-evb1-lp4.dtsib/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88-evb1-lp4.dtsi
index 543d78d3f182f..4f4f4b5f01eab 100644
---a/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88-evb1-lp4.dtsi
+++b/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88-evb1-lp4.dtsi
@@ -360,8 +360,8 @@
       status = "okay";
};
-&hdmi1_in_vp1 {
-      status = "okay";
+&hdmi1_in_vp2 {
+      status = "dokay";
};

楼主:
pdf文档

RK3588 配置HDMI支持8K分辨率输出.pdf

网友A(2022-12-30):
RK3588都支持8K的输出了啊,这要是做个机顶盒之类的,那不是很不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