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读出的却是0

楼主(2022-06-10):
根据经验, 擦除后,读出的值应为0xff, 但我读出的却是0.

网友A:
flash一般是全1. 不过我以前看NOR flash FTL介绍时,有极性的说法。

网友B:
嗯,我实践中遇到过的,MSP430的是1, stm8s的是0。

网友C:
中颖51, 擦除后, 读出的值为0.

网友D:
msp430中flash擦除后我记得也是0

网友E:
擦除后应该是这样 中颖的我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F:
你是读什么啊 擦除后的值不就是0吗 读地址?

网友G:
你用的是哪个板子啊 码是怎么样的 就这样看不是很好判断

网友H:
你擦除的寄存器是哪个 用哪个板子

网友I:
你用的是哪种芯片啊?

网友J:
你是用什么擦除的呢 or的话应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K:
中颖的是擦除后读出来是0,检验的方法是你擦除后写一个数值,再读出来,如果数值是对的,就说明写进去了。

网友F:
能看看你的码吗  我这边是没问题的

网友L:
不知道你这边出问题是不是出在初始化上 没有码有点麻烦

网友A:
你说的0和ff不是一个概念把 是不是用错指令了

网友M:
擦除成功了吗

网友N:
难道没有擦除成功

网友O:
会不会用错指令了啊

网友P:
手册上有规定吗

网友Q:
极性不同 读到的就是完全相反的吗

网友R:
我觉得应该都是1

网友S:
擦除的时候确定成功了吗

网友T(2024-03-17):
可能是由于烧录工具的问题,或者擦除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导致擦除操作没有正确执行。

网友U:
芯片损坏

网友V:
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W:
默认擦除后是置0还是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