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池升压,电池端电压波形异常

楼主(2022-06-10):
电池升压,电池端电压波形异常
需要将单节的锂电池从输入3-4.2V,搞到输出40-50V,负载电流50mAmax,电压已经升起来了,但是电池端电压波形有变化,这个有办法改善不?(还是不需要管?)按道理应该是一条直线!

网友A:
不知你有线路图吗?建议你晒一下线路图。

网友B:
假定电池电压为4V,升压到40V,高压端电流50mA,如果不计电路转换效率,那么电池端的电流至少50*40V/4V=500mA,计入电池动态内阻,电压有波动是正常的

网友C:
在电源类测试的时候,示波器地线的接法极其重要。估计你的示波器接地夹子和示波器探头形成了比较大的环路,该环路相当于一个磁场型天线,采集了周围的磁场能量。请参照附图,接到跟电池并联的滤波电容上。

网友D:
按道理你的电源应该是理想电源,内阻为0,功率无限大。但是不存在这样的电源,电源有内阻。

网友E:
看你图形纹波是130mV,如果电池电压按照4V来算,电流峰值是500mA,电池内阻是260m欧姆,是单节电池还是电池组?这个内阻确实有点大,一般单电池内阻在50m欧姆左右,看看你测量的点是否在电池的VBAT上还是经过了导线,其他元件。

还要考虑转换效率,电流可能到700mA甚至更高

网友F:
200mV的纹波,挺正常了。要求苛刻的话,加大电容吧。

网友G:
取决于你的输出纹波要求,输出纹波要求跟你的负载特性有关,所以要看你的负载稳定工作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H:
这探头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