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WDG无法复位

楼主(2022-06-10):
NRST引脚 RC复位。R=4.7k,C=1uF。

网友A:
R去掉,C=0.1uF。

网友B:
一般都是接电阻的啊

网友C:
您这个是独立的看门狗吗

网友D:
一个硬件复位,一个狗复位···

网友E(2023-03-02):
从手册上看到是关闭不了的。我记得有网友通过标志位复位后关闭,再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F(2024-03-04):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G: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H: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I: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J: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K: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L: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M: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N: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O: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