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电脑USB键盘

楼主(2022-06-10):
我想知道用单片机读取电脑USB键盘,该怎么弄?请问各位,谁有经验?请赐教

网友A:
很复杂,单片机要接host芯片,还完全需要USB协议,以及USB键盘的解码协议

网友B:
还是读取PS/2键盘比较容易.

网友B:
问错地方了

楼主:
我问错地方了

网友C:
两种可能,一种是在你的“计算机”点击右键,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一下你的主板CPU口、其它硬件设备等等是否设置完好,还是有?号出现。第二种是你的主板USB口烧了

网友A:
真正的随机数要用专门的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D:
这么复杂的吗

网友E:
要用专门的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F:
读取PS/2键盘比较容易

网友G:
主要感觉做键盘这么复杂啊

网友H:
这个键盘还需要随机数了?

网友I:
接一个线程的监测一下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