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上电时持续200多ms电流3mA以上

楼主(2022-06-10):
66p51,单时钟76.8Khz,上电时电流3mA以上,持续200多ms,外围电路已去

网友A:
大电流的话,要注意一下对I/O口的设置情况

网友B:
没用的IO口都设置为输出口,输出低电平,防止漏电流。

网友C:
没用的模块全部关闭。

网友D:
不要有设置为输入且不开上下拉电阻的情况出现

楼主:
porte也要同样设置吗?

网友E:
如果是做为I/O口使用,也需要同样的设置

楼主:
闲置端口设置成下面几种方式,功耗各如何或推荐一种设置?
1.输入上拉
2.输入下拉
3.输出高电平
4.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如果I/O口外部不接任何器件,耗电基本上都差不多.

网友A:
关掉没用的板块防止过快耗电

网友F:
一般习惯设置为输入上拉或输入下拉.

网友G:
我也是习惯设置为输入上拉或输入下拉.

网友H:
持续的时间有点长啊

网友I:
这个电流有点大啊

网友J:
初始化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K:
单步运行看看在什么时候变小的

网友L:
可以设置为上拉

网友M:
能测试下是哪个引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