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03内部PWM能否产生38K的红外波?

楼主(2022-06-10):
MA803内部PWM能否产生38K的红外波?

网友A:
单片机外振是多少

楼主:
单片机外振是8M

网友B:
设置好相关寄存器就可以了,周期和占空比(一般都用1/3,省电)

楼主:
请问是使用定时器0溢出方式作时钟输入吗?

网友C:
应该是吧

楼主:
该如何配置寄存器,能指点下吗?

网友D:
没搞过,不好意思啊

网友E:
产生不了红外波,只能产生方波

楼主:
哦,我再看看数据手册吧,多谢了

网友F:
红外波的产生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G:
还能产生红外波?!

网友H:
只能产生方波吧

网友H:
pwm不能产生红外波

网友I:
什么样的模块可以产生红外波啊

网友J:
手册上写可以产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