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总是异常

楼主(2022-06-10):
PICKIT3 对硬件设计定时器的仿真是不是有问题,定时器中断总是异常。

网友A:
需要有仿真头才可以在线仿真

网友B:
通常20pin以下的PIC如果要硬件仿真的话, 通常都是需要仿真头的

网友C:
不过,话说回来, 逻辑仿真可以用simulaor;

网友D:
时序仿真,可以用IO口翻转出高低电平,用示波器看.

网友D:
没有什么问题,是非要进硬件仿真模式不可的啊?!

网友E:
是哪种异常信息啊

网友F:
请问什么是仿真头

网友G:
逻辑仿真可以用simulaor

网友H:
可以用IO口翻转出高低电平

网友I:
换一个定时器呢?

网友J:
是报错还是进入异常中断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请问什么是仿真头

对于管脚数目较少的芯片(例如PIC12F609),由于编程/调试脚和IO口复用,其不支持调试或者调试时对应的IO口就不能用了。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调试头(上有对应芯片的调试芯片),可以理解为调试芯片具有调试功能并提供了额外的调试脚,不占用芯片IO脚。
支持的工具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pep:tool-support
debug header 列表 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pep:hdr-list-req
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pep:hdr-list-opt-pic1216
debug header 手册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1292W.pdf
emulator header 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emhead:eep-em-hdr-list
emulator 手册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2243B.pdf
主要针对PIC10,PIC12,PIC16系列,使用的话建议阅读对应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