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拆个几年前的报警器

楼主(2022-06-10):
#申请原创# 报警器都挺常见的,平时觉得走过去有个红灯亮一下,挺好奇里面的构造,拆

灰尘挺多的,后面一共4根线一个孔,4根线,两个电源线,两个信号线,有个孔是用来调节位置的编码。

打开后主板还有一个微动开关,像是防止拆卸的吧。

前壳,开始以为就是普通的塑料,,对着灯看略微有点透明的,用来感应的吧

使用12V供电,两根信号线,中间还有个电阻,
中间位置一个感应器,好像跟前几天拆的体温计感应器差不多,具体没拆开看。
顶部一颗LED,人体通过后LED会亮一下。

线路板的背面,两颗芯片加一堆电阻

芯片模模糊糊看不太清丝印

微动开关,链接着信号线的负极,估计是断开微动开关也会触发报警吧

一个磁簧继电器型号SS1A05M

拆到最后,这个用热收缩管套起来的,数字可以调节的,应该是设防区后标记的一个位置,比如这个是22号,对应的是某个区域,信号传到主机上,警备人员通过主机查看到该报警位置,可以第一时间赶到,也或者通过现场的监控录像来查看该位置是否有人员通过。

标记的区域号为22

芯片为MDT2051S1一个转换器模块,前面主板把信号传过来后,通过他转换指令,传给终端设备。

详细的转换器说明书参数
1. 概述 A/D 转换器模块: -4 个模拟输入复用到一个 A/D 转换器 -8 位分辨率 4 种振荡器可以通过编程选项进行选择: RC 低成本 RC 振荡器 LFXT 低频晶振 XTAL 标准晶振振荡器 HFXT 高频晶体振荡器 8 位实时时钟/计数器(RTCC),带有 8 位可编程预分频器 基于片上 RC 振荡器的看门狗定时器(WDT) 13 个具有独立方向控制的 V/O 引脚 这款基于 EPROM 的 8 位微控制器采用全静态 CMOS 技术工艺,以实现更高的速度和更小的尺寸,具有低功耗和高抗噪性。片上存储器包括 1K 字的 ROM 和 68 字节的静态 RAM。 2. 特点 以下是硬件和软件上的一些特点: 全 CMOS 静态设计 8 位数据总线 片上 EPROM 大小:1.0 K 字 内部 RAM 大小:84 字节(68 个通用寄存器,16 个特殊寄存器) 37单字指令 14 位指令 8 级堆栈 工作电压:2.5V~5.5 V (PRD Disable) 4.5 V-5.5 V (PRD Enable) 工作频率:DC~20 MHZ 20 MHZ 下最快执行时间为200 ns在除分支指令之外的所有单周期指令中 寻址模式包括直接、间接和相对寻址模式 上电复位 电源边沿检测器复位 电源范围检测器复位 用于省电的休眠模式 四个中断源:外部 INT 引脚 -TMRO 定时器 -A /D 转换完成 -PortB<7:4> 变化中断 3. 应用 该 MDT2051 的应用领域包括电器电机控制和高速汽车到低功耗远程发射器/接收器、定位设备和电信处理器rs,如遥控器,小型仪器,充电器,玩具,汽车和PC外围设备..等。
@21小跑堂 下班了

有线远红外人体感应器,添加了机械防拆报警,在现在物联网设备横行的时代,要渐渐走出大众视野了,但是某些场景还有用武之地
@改名了 :太谦虚了,从帖子里面已经可以领略到坛友的风采,平心而论比相当一部分维修电工强。
@王栋春 :没有没有,只是好奇各种线路板,电器的工作原理,但是我又不精通。
@改名了 就这水平能秒杀本单位一众维修电工,点赞!
@王栋春 :业余电工,维修工
@改名了 :不知坛友做什么工作的?难不成是软件高手。
@王栋春 :没有没有,我不太懂,也是业余拆
不知坛友有这类电路的线路图吗?

网友A:
热释红外传感器,我们这边有一大堆。

网友B:
有线的红外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 感应头 带有 磁控开关 和 机械开关 ,有人 撬开 就会报警 哟 。 ...

这有必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家 已经 就是这么 做的 哦 。你看 楼主 的

第三图 (第五图 更大) 撬开外壳 开关 和 磁 ...

其实毫无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常 非常 必要 哦 ,你 谍报电影 看少了,如果 没有 外壳磁控 + 外壳微动 开关,那么

想 ...

防防小毛贼的玩意儿,还真当是警匪片

网友E:
以为挺简单,还挺复杂的

网友F:
传感器外加一个放大器一个比较器,想想蛮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