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32MZ单片机RTC实时时钟问题

楼主(2022-06-10):
要用到PIN32MZ单片机内部实时时钟RTC,但是由于PIC32单片机不像STM32那样有个VBAT接口,没有办法接外部纽扣电池保证主机断电后内部时间正常计时,请问各位大神PIC单片纽扣电池应该怎么接?

网友A:
没有提供Vbat,就是不支持后备电池切换的嘛..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PIC32单片机又具有实时时钟和日历功能,如果不支持后备电源,那它本身的RTC功能有又什么意义呢?

网友A:
用外部RTC时钟芯片吧,电池直接给外部RTC芯片供电

楼主:
这是最终的备选方案了,不过还是想知道答案,到底PIC32单片支不支持后备电池供电

网友B:
答案是不支持,不过你可以在外面用二极管并联供电加上主电掉电处理等来完成同类功能

网友C:
当然功耗不会像有vbat的那样好

网友D:
那就没偶办法接啊

网友E:
它希望有不间断电源  呵呵呵

网友F:
功能有点**肋啊

网友G:
应该就是不支持的了

网友H:
当然就是不支持的了

网友I:
如果没有 为什么还要设置这个模块呢

网友J(2023-02-02):
16位的PIC24单片机和dSPIC数字处理芯片和32位PIC32处理器是2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K:
带以太网功能的pic单片机,可以推荐一款不

网友L:
PIC32MX 器件上提供的实时时钟和日历(Real-Time Clock and Calendar,RTCC) 硬件模块及其操作。

网友M:
PIC32 中FOSC代表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N:
用外部RTC芯片吧

网友O:
这个都有的吧。

网友P:
还是习惯使用外部的RTC

网友O:
PIC32系列参考手册

网友Q:
pic32单片机有前景吗?值得花时间去研究开发吗?

网友R:
pic单片机可以输出高电平5V的PW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