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在编译时这是错误的!

楼主(2022-06-10):
中颖IC    SH79F083A中不支持_nop_();吗?为什么在编译时这是错误的!

网友A:
要插入头文件才行~~~

#include "INTRINS.H"

网友B:
这与芯片有毛关系

先声明
void _nop_(void);

再使用即可

网友C:
是头文件的问题,LZ大意了

网友D:
头文件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B:
用C插入NOP与芯片有毛关系

网友D:
添加头文件即可

网友E:
是什么错误信息啊

网友F:
添加相关的头文件

网友G:
需要引用相关的头文件

网友H:
缺少相关头文件

网友I:
应该是定义它的头文件没有引用

网友J:
如何知道它是在哪个头文件里边啊

网友K(2024-03-16):
通常不会直接支持标准的_nop_();空操作指令,你可以尝试使用内联汇编

网友L:
头文件添加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