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图使用什么仪器测试?

楼主(2022-06-10):
系统稳定可以用波特图来求,那波特图使用什么仪器测试?

楼主:
判断标准是什么?

网友A:
判断标准是可以看看各种高低、大小负载、全输入范围、大小输出电容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C:
请问什么是波特图啊

网友D:
肯定有规定的数值的啊

网友E:
示波器可以吗

网友F:
波特图是线性非时变系统的传递函数对频率的半对数坐标图,其横轴是频率,纵轴以对数尺度(log scale)表示,利用波特图可以看出系统的频率响应。又称幅频响应和相频响应曲线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波特图是线性非时变系统的传递函数对频率的半对数坐标图,其横轴是频率,纵轴以对数尺度(log scale)表示, ...

其实并不局限于这些横坐标和纵坐标吧

网友H:
还有输出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