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用EEPROM实现掉电**功能?有没有例程呢?

楼主(2022-06-10):
如何用EEPROM实现掉电**功能?有没有例程呢?

网友A:
哪个片子啊

网友B:
SH79F0819

网友C:
EEPROM本来就是掉电保存的,你只要能读写就好了

网友D:
AT24Cxx,iic的好操作!

网友E:
手册上说的很详细了 我那有代码 可以联系我

楼主:
好,我私信你吧

网友F:
采用EEPROM数据存储方式,断电后存储数据不丢失,具有断电**恢复功能

网友G:
星号里边是什么字啊

网友H:
iic的速度不能太快吧

网友I:
片内自带的还是外挂一个啊

网友J:
需要在里边写入bootloader程序吗

网友K:
其本身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L:
实现掉电的什么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