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求一款PWM最多的芯片

楼主(2022-06-10):
多多益善,主要使用PWM和adc
哪个型号这两个资源最多

网友A(点评):
PWM 24路 ADC 16路 能满足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太好了,这个是能够直接使用的,不与其他复用冲突对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求型号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M252SD2AE

网友A(点评):
需要规格书,可以发你哈

网友B:
官网看看能否筛选

网友C:
数量多了 有可能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D:
那引脚肯定也很多

网友E:
是同时使用的吗

网友F:
那引脚肯定少不了

网友G:
新唐最多支持多少路啊

网友H:
想要两个都多 很难找啊

网友I(2022-07-10):
一般的mcu都挺多的吧

网友J:
STC或赛元的51,40路PWM输出

网友K:
引脚多不介意吗

网友L:
这个你得看选型手册了

网友M:
你限制厂家了么?还是不用新唐也可以?

网友N:
一般情况,ST的ADC就挺多了

网友O:
你可以看看沁恒的,沁恒做接口芯片会很多

网友P:
新唐的话,建议你下载个选型手册,就好了

网友Q(2022-08-09):
这种问题,你随便找个代理就好了

网友R:
PWM最多也不现实啊,你想实现啥功能呗

网友S:
IO翻转是否可以啊,也能输出波形的

网友T:
你想用PWM实现啥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