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oled选中行反白显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2-06-10):
这种效果怎么做?

网友A:
背景色和前景色对换

网友B:
更换背景色~

网友C:
背景色设置不对了

网友D:
需要进行动态调节?

网友E:
意义在于,做菜单,怎么表示选中项目呢?
反白显示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说明目前的选中项目是反白显示。然后你爱咋咋滴。

网友F:
这个怎么设置呢

网友G:
可以检测到吗

网友H:
需要动态检测吗

网友I:
需要调用哪个函数呀

网友J:
重新设置背景色

网友K(2022-08-11):
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将背景和文字调换过来了

网友L:
一般情况是程序寄存器实现的,显示屏的寄存器

网友M:
前景色和背景色取反

网友N:
相当于局部刷屏了吧

网友O:
这种也没啥难度啊,就设置成反显就好了

网友P:
白屏呗,也就是将你想要反显的地方直接设置成全亮

网友Q:
好像是OLED是自发光的,所以反显就将汉字关闭,而周围不显示汉字的地方点亮就好了

网友R:
设置的背景色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