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AD\中断的情况

楼主(2022-06-10):
笙泉单片机的功耗一般在多少?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用4.7UF的充满电的电容给单片机供电,让其正常运行1--3秒?

网友B:
要看你是用多高的频率与电压。还有是否用到LowPowerMode

网友C:
有无可能?

那就是 :可能。

楼主:
谢谢
那AD采样一般功耗在多少?

网友A:
20mA的电流,你自己算算吧

网友D:
这根据运行过程以及硬件参数来看吧

网友E:
不知道设置参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_?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F:
正常也是微安的吧

网友G:
二楼的设想是有可能实现的

网友H:
这么小的功耗没有问题啊

网友I:
可以尝试使用超级电容

网友J:
低功耗下更是个位级别的了

网友K:
题目和问题也不相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