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是应该高电平吗

楼主(2022-06-10):
SH79F3283 单片机串口TX 脚默认是低电平

网友A:
51单片机 TX 怎么会是不发数据的时候低电平的

网友B:
你把串口TX 脚输出为1,这样空闲状态时输出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C:
手册上是这么写的吗

网友D:
默认的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E:
会不会是因为烧写过程序了啊

网友F:
不用的尽量也不要悬空处理

网友G:
如何知道默认的是什么电平呢

网友H:
这个得需要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