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22-06-10):
(无正文)

网友A:
先解决文件日期不对的问题即timestamp out of range的错误

网友B:
把这个工程压缩,再解压出来,编译解压之后的工程试试

网友C:
把那些报错的文件在文档编辑器(比如notepad++)里打开,然后另存为一个新的文件,用这些新的文件替换工程里旧的文件

网友D:
赶紧扔掉你用的编译器换成xc8

网友E:
用MPLAB X IDE 和Proteus联调时总是显示不能启动调试器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F:
把工具都换成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G:
怎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

网友H:
是否需要勾选相关选项啊

网友I:
这也看不到错误码啊

网友J:
为什么会出现日期不对的问题呢

网友K:
这是编译器的问题吗

网友L:
删掉 重新解压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