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寻址是干嘛用的啊?

楼主(2022-06-10):
位寻址是干嘛用的啊??这个感觉还没有用到过。

网友A:
在需要做位处理的地方,对数据进行位操作

网友B:
看几个它的例子就明白了

网友C:
通常操作为要进行read modify write一个过程

网友D:
和指令处理前的值有关,那么,这种指令便是所谓的Read-Modify-Write指令啊!!

楼主:
恩恩  多谢。不过还是不是很明白:L:L

网友E:
GPIO是典型的位应用

网友F:
是不是只能通过汇编实现啊

网友G:
是不是比较适用于精细操作啊

网友H:
对数据进行位操作

网友I:
请问什么是Read-Modify-Write指令

网友J:
需要做位处理的时候用到

网友K:
最典型的位操作就是对io引脚的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