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用VSM仿真失败

楼主(2022-06-10):
MPLAB能够连接到Proteus 8,能自动启动,但是单片机未运行。

楼主:
VSM前显示一个小灰点是不是没装好?系统是win10,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灰色代表不支持啊

楼主:
系统是win10,MPLAB X IDE + Proteus 8.6 ,是不支持吗?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支持你选的元件。这东西我不用,所以不了解他的版本和器件支持情况

楼主:
谢谢了,但我用的是877A啊,这都不支持啊

网友C:
把MPLAB和proteus  连起来用,我还没这么用过啊

网友D:
不过提示不都说了不支持这个器件啊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E:
是器件料号太老了吗

网友F:
请问VSM是仿真什么的呢

网友G:
不支持你选的元件

网友H:
可以通过下载补丁吗

网友I:
只能选用它支持的类似的器件仿真了

网友J:
MPLAB和proteus如何连起来用呢

网友K:
换性能相近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