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ISP应用

楼主(2022-06-10):
我自己写了个bootloarder,和测试app,app放到了flash的0x0000到0x6000,bootloarder放到了flash的后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bootloarder不能正确的跳到app程序

网友A:
描述不完整啊

网友A:
因为app放到了低位,不需要中断重映射了

网友B:
为什么要自己写BOOTLOADER

网友C:
我bootloarder里也没有用到中断,该如何跳转?

网友B:
或许,直接复位可能更简单。。

网友D:
用看门狗复位,最简单。

楼主:
哦,我看下哈

网友E:
如何烧写app进去呢

网友F:
通过硬件直接复位吗

网友G:
没有中断就不能跳转吗

网友H:
看门狗复位能恢复到最原始状态吗

网友I:
是不是位置不对啊

网友J:
都有哪些复位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