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插拔串口时,板子复位

楼主(2022-06-10):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板子负责存储和显示
一个板子负责数据采集和计算

之间232通信

把串口,大概率会复位

网友A:
数据阻塞

网友B:
是不是开了看门狗?

网友C:
感觉是有数据干扰,占用了串口的意思

网友B:
仿真下,看看程序跳到哪里了,
把狗给关上

网友D:
硬件电平上干扰

网友E(2022-08-07):
通过仿真调试跟踪一下看看吧

网友F:
估计是有看门狗了,拔串口会收到数据的,可能数据不对就等待了,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G:
你可以加串口协议呀,数据不对就不做处理就好了

网友H:
感觉是你串口收到干扰了吧

网友I:
为啥上电的时候插拔串口呢?

网友J:
信号干扰

网友K:
你下次断电再插拔呗,不然就坏了

网友L:
你可以做个热插拔电路吧,是不是能好一些

网友M:
程序中有没有看门狗啊?还有串口接收发送的地方是咋做的?

网友N:
仿真看看程序进哪儿了呗,看看是不是程序bug

网友O:
这不正常么,你串口热插拔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