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占空比的程序

楼主(2022-06-10):
PIC18F25K80的ECCP采集一个方波的

网友A:
我的程序采集出来的数据不稳定   同一个频率和占空比的方波   测出来的数值一会大一会小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C:
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  是硬件电路参数不匹配的问题  谢谢大家

能知道你用25K80做的啥嘛

网友D:
这是数字信号吧, 你的电路怎么不匹配了?

网友E:
是ECCP捕获占空比吧

网友F:
是想要采集而不是发出?

网友G:
就是外部的电阻电容参数不对是吧

网友H:
不会调节占空比吗

网友I:
不匹配就会不稳定吗

网友J:
外围是哪种电路啊

网友K:
有杂波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