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能否用大数组接收数据

楼主(2022-06-10):
TE, ar, sd

例如char temp_date[10000];用来接收采集到的数据,然后想把这个数组存到SD卡中

会不会有问题,或者程序迟滞

网友A:
可以吧,没啥问题,
应该是需求就是大数据量,没办法

网友B:
为什么不能呢?数据量大,数组就大啊

网友C:
只要内存足够,没问题。

网友D:
adc+pdma+ software ping pong buffer.
file system write software ping pong buffer.

网友E(2022-08-07):
不会的啊,单片机处理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F:
程序估计不会迟滞,但是写卡估计会很慢吧

网友G:
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除非是数据溢出了

网友H:
你用memcpy这种函数,应该不会有迟滞吧

网友I:
估计不太行吧,你写SD卡不得按页写么?

网友J:
SD卡如何写入呢?最好是按照SD卡的数据写入格式写入才行

网友K:
这数组也太大了吧,你的MCU能OK 么?

网友L:
你数组搞得太大了,估计不太可行

网友M:
打比方你弄个512大小的数组,然后一次性写到SD卡,这不就行么?

网友N:
应该不会有问题,不过你还是先确定如何写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