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我想用外部晶振,不知道怎么设置为外部晶振.

楼主(2022-06-10):
我想用外部晶振,不知道怎么设置为外部晶振.

网友A:
这种问题请仔细阅读datasheet

网友B:
可以到中颖网站上面下载EVB说明书,上面有。

网友C:
3225 4PIN 无源8MHZ

网友D:
这个就是寄存器配置的了

网友E:
下载EVB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F:
其实就是一个标志位的事儿

网友G:
我还是喜欢用有源晶振

网友H:
寄存器有一个bit

网友I:
一般默认的配置成什么时钟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