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没办法使用PRO-03烧录

楼主(2022-06-10):
现在在做一个使用68N19A的单片机的产品,使用PRO-03烧录,如果只是绑定好不贴外围原件的话,烧录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先贴外围电路的元器件,产品就没办法使用PRO-03烧录

网友A:
产品型号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B:
是SH67N19A吗?

网友C:
估计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D:
型号是匹配的吗

网友E:
有其他的烧录方式吗

网友E:
型号确认没有问题吗

网友F:
慢慢的贴 尝试看看是哪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G:
查一下裸板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