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串口问题

楼主(2022-06-10):
GD32F407无论使用ST库还是GD库,RS485做主机时,发送数据正常,接收回送数据时,第一字节正常,第二字节错误,及后面的字节部分正常。使用usb转485监控,发送和回送都正常,就是主机接收到的回送数据不正常。但是,相同硬件情况下,使用STM32F407就一切正常。目前我的怀疑是1、总线有干扰;2、波特率有偏差;3、GD芯片问题。现在进本都在用GD替换ST吧?请问有没有哪位大哥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不相信我是第一个碰到的。(补充以下,GD芯片做从机时,串口一切正常的,波特率9600)

网友A:
我的是usart3(pa0 pa1)电脑端发送回送到串口数据不正确,uart4没问题

网友B:
你这也太有规律了吧

网友C:
可以实测一下偏差值

网友D:
即便有偏差 也能收到乱码吧

网友E:
可以尝试更换一颗芯片

网友F:
原来的st芯片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G:
对比过二者的区别吗

网友H:
程序处理也一样?

网友I:
我觉得是收和发冲突了!485是半双工的,收发就想像过独木桥,主副机的收发时序要恰当。9600的波特率,收发一包数据的耗时长,且每包的数据的长度可能是不定长的,收发的间隔时间要按收发数组的最大的字节数来算间隔时间,如收发数组中最大的字节数为100byte, 则收发间隔时间(0.083秒) >= 100*8/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