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STM32的PB2/BOOT1输出设置

楼主(2022-06-11):
#技术资源#

STM32F101RB的PB2/BOOT1设置为AF复用和普通IO均不能有效输出H
#define          OREL2_HI()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2)
#define          OREL2_LO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str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str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
        strgpio.GPIO_Pin   = GPIO_Pin_2;        //OREL2
          GPIO_Init(GPIOB, &strgpio);

不能驱动,一直为低电平.
改为普通IO也是一样
        str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str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
        strgpio.GPIO_Pin   = GPIO_Pin_2;        //OREL2
          GPIO_Init(GPIOB, &strgpio);

均不能输出,是有什么还要设置的呢?

楼主:
自问自答,是硬件焊接对了地,查出原因了

网友A:
原来是焊接短路到地了,不错,自己把问题找到了。BOOT0接到地就没关系,而且还必须要求接到地。

网友B:
还是不要复用了吧

网友C:
是不是外部连接的问题啊

网友D:
推挽模式也不可以吗

网友E:
原来是纯硬件问题

网友F:
没有烧掉芯片就不错了

网友G:
如何发现的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