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一直在初始化中运行,但能进中断

楼主(2022-06-11):
第一次用中颖的芯片型号是88F516,程序一直在初始化中运行,但能进中断。

楼主:
如果把读EEPROM函数删掉,就正常。是什么因为,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中颖JTAG仿真有个BUG,不能在线对EEPROM实时仿真(对FLASH  IAP实时仿真正确),在非在线仿真时,即常规运行时,对EEPROM读写才能正常。

网友B:
请LZ确定是否在连接仿真器状态?

楼主:
现在问题是把初始化函数走完,程序就好像跑飞了,在初始化的下一条指令下断点都去不了;但能正常进中断。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主程序中 { ...}while(1);  没写???

楼主:
有写“while(1)”,用单步执行的时候,只要把初始化函数执行完,程序就乱跑,进不了“while(1)”函数,但能正常进中断。

网友C:
是不是看门狗打开了,没清狗?

网友D:
初始化设置错误吧

网友E:
哪个部件的初始化啊

网友F:
看看晶振正常吗

网友G:
最好别用这种循环

网友H:
哪部分的初始化代码啊

网友I:
楼主先开的中断使能?

网友J:
能进哪种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