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每次跑AD程序会影响了其他端口输出

楼主(2022-06-11):
用STM8S005K6T6单片机做AD采集正常,但是每次跑AD程序会影响了其他端口输出,例如输出PC1,PE5端口的高低电平不正常,但是单独跑端口输出是正常的,以综合就出现混乱,这个问题哪位大神能够帮忙解决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中断的执行,影响了其他部分输出电平的时序

网友B:
中断耗时是不是过长。精简一下

网友C:
你可能用的是中断或者用的轮询。你可以试试DMA

网友D(2023-03-02):
串口发送部分有问题了吧

网友E(2024-03-04):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F: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G: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H: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I: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J: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K: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L: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M: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N: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