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谁能提供一个针对79SH165类EEPROM的确定能用的操作代码

楼主(2022-06-11):
谁能提供一个针对79SH165类EEPROM的确定能用的操作代码

网友A:
到源码区找找吧

楼主:
我看了论坛上的某些代码,存储函数的形参为unsigned char idata的指针变量,现我要存储4个unsigned char变量和3个signed long变量,共16字节,怎么处理

网友A:
void main(void)
{
         long i=-0x12ef5678;
         unsigned char j,k,m,n;
         long d;
         j = (unsigned char) i;
         k = (unsigned char) (i>>8);
         m = (unsigned char) (i>>16);
         n = (unsigned char) (i>>24);
         d = (((unsigned long)n)<<24) | (((unsigned long)m)<<16) | (((unsigned long)k)<<8) | j;
         while(1);
}

楼主:
这个类EEPROM,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说需要注意什么地方

网友B:
FLASHCON寄存器为1,操作EEPROM; FLASHCON寄存器为0,操作code 区域

网友B:
每次EEPROM擦除后,才能将为0的bit 置1,如果要将为1的bit清0,则需要擦除整个SECTOR

网友C:
一定要在擦除,写入函数中加上软件标志位,判断你的擦除,写函数是否为正常的情况下进入的(不是跑飞掉进入),这样可以防止误擦写

楼主:
谢谢,关于那个long,我感觉只能这样处理了。
规格书上操作eeprom似乎不太详细,有点资料么?

网友D:
FLASHCON=1;
XPAGE = XX;
IB_OFFSET = XX;
IB_DATA = XX;
if(flag != 0x96)
{
     return;
}
IB_CON1 = 0x6E;// PROGRAM
IB_CON2 = 0x05;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NOP;
NOP;
NOP;
........
FLASHCON = 0;

网友E:
这个就是一个EEPROM编程的示例

楼主:
读eeprom时,非得用unsigned char data类型么,普通的unsigned char行么?

网友F:
中颖的代码基本一样。

网友G:
没有 用过这种存储单位

网友H:
就是一个EEPROM编程的示例

网友I:
其他型号的基本 也可以用

网友J:
非常讲究数据类型吗

网友K:
是可以试试普通的类型可以不可以

网友L:
long是多少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