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模拟PWM波来调整4-20mA

楼主(2022-06-11):
SH79F085内部RC16.6MHZ可以模拟200hz的PWM波,但是低功耗做不了,静态电流有8ma,而使用内部RC128KHZ,可以做低功耗,但只能模拟2hz的PWM波,用不了,请教大神,应该怎么办。

网友A:
085PWM1W字时+ADC3mA多,4-20完全可行,还可以串联方式加上LED显示

楼主:
085有自带PWM吗

网友B:
没有,用定时器+io

楼主:
这样PWM波的频率太低,只有几赫兹,用内部128k的RC的话,我要求精度是千分之2精度的100赫兹的PWM波,这样就要求需要50k的频率,但是指令周期不可能做到只用1个指定周期

网友C:
10K字PWM,记得频率是300+还是700+,以前做的,不太准确了;

楼主:
使用定时器模拟的吗?可以给我看看这部分的代码吗?请教了

网友D:
就是根据输出的占空比计算定时器的时间,中断里更新和修改IO

网友E:
是做温度模块的吧

网友F:
通过调整占空比了

网友G:
得加上合适的负载电阻吧

网友H:
计算有效值吧需要

网友I:
这是二线制电流吗

网友J:
不停的修改占空比

网友K:
在中断里边更改设置

网友L(2022-11-04):
兄台解决了吗?这个芯片功耗太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兄台解决了吗?这个芯片功耗太大。。。。

我有完整的方案085的

网友M:
现在芯片都有pwm模块可以使用的。

网友N:
这个定时器模拟pwm的吗?

网友O:
这个怎么可能才是2Hz的频率呢?程序不能执行的吗?

网友P:
如何将PWM转换电流呢?

网友Q:
楼主使用定时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