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的HC32 L110能使用JLINK仿真吗?谢谢

楼主(2022-06-11):
华大的HC32 L110能使用JLINK仿真吗?谢谢

楼主:
亲测可以用了,jlink XML文件手动添加一下这个芯片就可以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可以吧,
楼主遇到问题了?

@2993965320 :可以问下支持,用华大的好几个片子,都是可以jlink的,你这个没用过,猜测是没什么问题的
谢谢,最近准备用华大开发一款产品,手上有JLINK,如果可以直接用就不买了

网友C: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D:
用用你就知道了,没问题的

网友E:
可以用的

网友F:
哪里卡住了?怀疑人生了?

网友G:
我的可以下载,但是不能仿真,全速运行可以,但是打不了断点,优化也改成0了

网友H:
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I:
应该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J:
当然可以了 楼主是遇到问题了吗

网友K:
就是断点不断是吗

网友L:
为什么需要手动添加呀 是因为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M:
可以自动升级使用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亲测可以用了,jlink XML文件手动添加一下这个芯片就可以

XML文件哪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