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5 的工程中个别文件中文注释显示乱码?

楼主(2022-06-11):
keil5的工程,其中有一个文件的中文注释显示乱码,其它文件显示正常,如何设置?
已尝试的方法:
1、encoding设置成Chinese GB2312(Simplified), 无效。
2、在colors & Fonts中更改C/C++ Editor files的字体类型,无效。
3、用notepad++ 单独查看此文件的编码格式为UTF-8,更改成ANSI或Chinese GB2312(Simplified),无效。
请问大家有遇到此情况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从记事本打开并复制到Keil中的

网友B:
字体的问题吧

网友C:
我也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D:
自己重新输入也显示乱码吗

楼主:
楼主是不是从别的地方复制过去的啊

网友E:
在专业的编辑器写程序,只用keil做编译啊。

网友F(2023-03-02):
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编码模式没有设置为中文模式

网友G(2024-03-04):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H: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I: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J: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K: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L: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M: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N: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O: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P: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