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个管脚还是三个?

楼主(2022-06-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定义了3个管脚
它不是只定义了两个管脚吗,哪来的三个?

网友A:
注释错了吧

网友B:
这纠结啥!!

网友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定义了2,3管脚

网友D:
就是2个。。

网友E:
请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能写代码的人是从3个的地方抄来的,没有修改注释。

网友C:
相信自己的心,不要被注释蒙蔽了

网友F:
他的也是复制别人的,忘了改注释了

网友C:
是只有2个

网友C:
2个灌胶 注释有问题

网友G:
亲啊 百分百注释错误

网友B:
不要光看注释

网友H:
这也能纠结?自己改下注释

网友I:
看代码,别看注释

网友J(2023-02-24):
就是只有两个,不要都看注释

网友K:
不能只看注释要相信自己,别人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