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没有任何信号发出了

楼主(2022-06-11):
使用79f165做调压(其中一个功能),做脉冲信号时发现,不接三极管,165(R14连接165)输出脉冲信号时没有问题的,但是接上三极管,就没有任何信号发出了

网友A:
元件都是好的吗?

网友B:
能详细点吗?

楼主:
信号是  __| ̄|___  这样就是上述情况

楼主:
检测D6和9014之间的点

网友C:
你说的二极管是D6么?这个有影响?好像不会吧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应该是三极管

网友D:
你指的“没有任何信号发出”,是指 检测D6和9014之间的点 是常高对不对?

网友E:
三极管是有响应时间的,是不是高脉冲太窄导致9014响应不过来?

网友F:
是i啊,这样可以在R14并一个100p电容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C:
直接测试R14左边点,也就是IO口的地方。如果有方波,再把示波器的分辨电压调小一点看。
如果9014的B级有,那应该是你电路没有接好的问题。

网友G:
如果I/O输出正常,搭的外围元件假焊现象

网友H:
三极管是如何连接的啊

网友I:
是不是接错三极管的引脚了啊

网友J:
那电平有变化吗

网友K:
二极管是不是反了啊

网友L:
这里的变压器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M:
调压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N(2026-01-20):
设备已无任何信号输出,经初步排查硬件供电、发射模块均无明显异常,通信链路未检测到数据帧,需进一步检测射频通路与控制指令下发环节。

网友O:
也有可能是三极管的型号选择不当或者损坏了

网友P(2026-03-26):
无信号输出先按优先级排查:1. 电源:测 VCC/GND 是否有稳定电压,排查供电断路 / 短路;2. 程序:烧录测试程序(如 LED 闪烁),确认未进入死循环、外设未正确初始化;3. 硬件:检查 I/O 口焊接是否虚焊、晶振是否起振(测波形)、复位电路是否卡复位;4. 配置:核对引脚复用、方向寄存器(输出模式是否开启),排除寄存器配置错误。
总结
先查电源和硬件连接,这是无信号最基础的故障点;
验证程序是否正常运行,排除死循环或初始化错误;
核对引脚配置,确认输出模式正确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