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不是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更好

楼主(2022-06-11):
ADC有10位,12位,分辨率我知道是12位更高,但是采样的精度都是同样的可靠吗,我用过这两中ADC采集同一个电平信号,10位的采集结果显示波动更大。是不是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更好,不仅仅体现在分辨率?

网友A:
分辨率高不代表精度高,分辨率和精度是两码事

网友B:
位数不一样,精度和转换速度也不一样的

网友C:
理论上波动应该大4倍,2^10*4=2^12.

网友D:
你可以都采用他们的高八位看看一致不一致

网友E:
主要是分辨率    其他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网友F:
10位ADC采集端口相对于12位的是低端芯片   可能确实存在10位采集端口没有12位优点

网友G:
使用12位可以采样小信号吧。

网友H:
这个跟你的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I:
ADC转换的速度和信号敏感度都不一样。

网友J:
可以尝试采集小信号进行区别。

网友I:
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是指的什么呀?

网友G:
建议楼主分析下AD采样的原理,你用的芯片是否是AD逐次比较原理还是其他原理,采样的精确度还跟采样时间有关。

网友K:
主要是分辨率 ,性能上看芯片工艺了吧

网友L:
看是谁的ADC了,不同厂家,或者不同型号都不同。ADC的实现方式有多种形式,不同形式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M:
这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明吗

网友N:
补充一下理论知识吧

网友I:
波动大小跟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L:
不能这样等同吧

网友N:
跟芯片本身的质量有关系

网友E:
跟外部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L:
跟应用的人的水平也有关系

网友D: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D:
关键地方在于你设计的电源是否干净,你的基准电压是否准确可靠?

网友O:
只要不做导弹拦截系统,10位和12位应付大部分场合都够用了,比外围器件精度都要高。

网友P:
不一定吧,只是位数高,分辨率高点

网友Q:
分辨率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R:
12位ADC的转换速度多大呢?

网友S:
精度和转换速度都不一样的。

网友T:
性能更好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U:
这个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V:
还需要看采样的速度了

网友W(2022-07-12):
应该是分辨率

网友X(2023-03-01):
分辨率和精度,不要拿在一起混为一谈,其中“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而“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

网友Y:
位数也高,精度也高,进而误差越小

网友Z:
这个跟具体电路有关系吧

网友Z:
看应用场景,不需要那么高精度的话干嘛要选

网友AA(2024-05-11):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AB: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C: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AD: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AE: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AF: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AG: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AH: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