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Win10重装后,使用MPLAB IDE和PICC编译原工程,HEX文件变小很多

楼主(2022-06-11):
Win10重装后,使用MPLAB IDE和PICC编译原工程,HEX文件变小很多

楼主:
我笔记本电脑系统是WIN10的,安装MPLAB IDE V8.92 和PICC V9.83的**版,使用单片机PIC16F1829,之前编译的时候代码占用空间大约98%左右,程序运行都很正常。电脑使用了两三年,前段时间硬盘故障,换了硬盘,重装了一下Win10操作系统,然后MPLAB IDE V8.92和PICC V9.83的**版,也都重装了一遍。以前修改程序,定期都会把源代码和工程做了备份的。现在重装电脑后,拿原来的工程和源代码来进行编译,代码占用的空间只有56%左右,烧录运行的时候,其他的功能都正常,就是UART通信不太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代码占用的空间怎么变化这么大呢?

网友B: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C:
安装完PICC后,进行了**。也在MPLAB IDE的Project里边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设置了PICC.EXE的路径了啊。难道要有哪里要做什么设置吗?

网友D:
不知道,现在用MPLAB X的多了吧

网友E:
**是指非正版吗

楼主:
系统自动修改的,是**版  PoJie

网友D:
这是啥原理, 和操作系统没关系才对啊

网友F:
工程prjo文件和备份的打开比较下看看咯

网友G:
我还没发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