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一放电就看到板子冒烟

楼主(2022-06-11):
SH367108的方案,然后一位同事在焊线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电阻焊掉了,测了一下同批次板子。那个电阻是  10mΩ    对应的引脚呢是 17#  符号是 TS   规格书立写的是 这个引脚是

17 TS I 温度电阻连接管脚

然后这块板子排线接上之后呢,也没有发热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放电,结果一放电就看到板子冒烟

楼主:
然后很快看到排线也冒烟,结果一模排线,温度很高

楼主:
嗯,排线几乎都快黏连了

网友A:
板子的散热片

楼主:
散热片什么的没有很明显的温度

网友B:
为什么一个温度线路上的电阻能引起这么大的发热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个引脚控制温度,应该是可能会失去温度保护呀。

网友C:
怎么判定是放电的啊

网友D:
会不会是内部短接了啊

网友E:
电流过大了这是

网友F:
理论电流是多少

网友G:
串上一个电阻能好使吗

网友H:
外部连接的什么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