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用flash模拟E2PROM

楼主(2022-06-11):
大家用过吗,我用的官方提供的库函数,比如存储数据num,这样写: DataEEWrite(num,DEEaddr1);是存不上数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
num=1;DataEEWrite(num,DEEaddr1);

网友A:
DataEEWrite有两个参数,分别是数据及地址。

网友B:
你调用DataEEWrite时,当然先要给两个参数有效的值。

楼主:
存储一个常数,调试在线运行,保存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不在线运行的情况下,读出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或者大家都是怎么应用的这个函数,能指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在线调试运行结果正确,说明代码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不清楚你所谓“不在线运行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网友E:
进入调试模式但不运行?

网友F:
编程standlone运行?

网友G:
是不是变量的作用范围没搞清楚?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需要实际调试才能有点思路

网友H(2023-02-02):
Flash都是块擦除,所以需要考虑频繁擦除的影响

网友I:
PIC24支持自编程技术,这样可以利用Flash模拟EEPROM。

网友J:
MicroChip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软件库,可以很方便的

网友K:
可否把Flash部分扇区当作EEPROM使用??

网友L:
Flash和EEPROM主要差别是FLASH按块/扇区进行读写操作,且写之前需擦除原有数据,EEPROM支持按字节读写操作。

网友M:
E2prom同时存放数据和程序?

网友N:
片上flash的起始地址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O:
你好,有关于这个说明   或者一些网址吗

网友L:
在很多PIC24 单片机 中,没有EEPROM

网友P:
模拟EEPROM干嘛,直接flash存储不可以吗?

网友Q:
大多数MCU内置的ROM都是Flas

网友R:
传递的参数要求不同,看看函数说明文档.

网友S:
如何使用FLASH模拟EEPROM存储大量的变量

网友T(2023-03-09):
使用内部flash来仿真EEPROM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U:
flash固态存储器支持10万次擦写,掉电保存可靠速度快,e2prom电擦写次数有限且受环境因素影响多

网友V:
怎么实现掉电保存参数?

网友W:
也就是读写内部flash 吧

网友X:
内部EEPROM容量有限,主要用于程序存储,而图片 字库等文件比较大,不适合保存在上面,SD卡虽然容量大,但成本要高一些,因此外部EEPROM还是比较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