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83EVT的例程HostU2Enum的疑问

楼主:
开发环境:

我们目前申请到的是CH582F的评估板,如下图:

几点疑问:

我们使用HostU2Enum这个例程进行Usb Host的开发,验证的时候发现如下几点情况:

1. HID类设备枚举时候,如果是鼠标或键盘,则可以正确枚举,因为是通过itf_descr.bInterfaceClass; // 接口类代码识别不同的usb hid类设备的;
2. 由于我们公司所有的usb hid类设备都是复合的usb设备;有多个接口与端点,所以想请教基于HostU2Enum例程如何进行识别复合设备中不同的hid设备:如识别复合设备中的鼠标、键盘、Joystick;
3. 在HostU2Enum例程,提供了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集合(配置、接口、hid、端点描述符)的获取,但是没有报告描述符的获取,所以想请教如何获取报告描述符,因为我们的应用程序需要获取报告描述符,并且,也可以通过以下代码中Usage (Joystick)识别复合设备不同的设备类型

    Usage Page (Generic Desktop)        05 01
    Usage (Joystick)        09 04
    Collection (Application)        A1 01
@WCHTech2

网友A(2022-06-13):
这个你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感觉挺复杂的

网友B:
这个跟描述符应该有关系吧

网友C:
之前用过ST的,复合设备好像修改描述符就行了

网友D:
沁恒是不是有关于USB的操作描述呀,你看看,上面有没有写?

网友E:
我记得都是修改描述符,但是怎么改好像也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