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单片机单根I/O口双向通信规则

楼主(2022-06-11):
各位大侠,请教下两单片机单根I/O口双向通信规则,两单片机如何实现握手的呢?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楼上想用哪种通讯模式呢

网友B:
单根线通信,你可以参考曼切斯特通信,但是你不需要握手吗?

网友C:
如果用串口的话,空闲时都保持为接收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D:
曼切斯特通信,感觉还是需要一个绝对的时钟才能实现,本人上一个项目原本打算这个所谓的曼式通信,可最终我的实践感觉曼式的这套玩意儿很不接地气,最后用了其他方式。

网友D:
UART也是绝对时钟,但好用多了,占空比编码方式则更是连绝对 时钟也不需要,更精准。

网友D:
可能本人实践经验不够,哪位用曼式通信有经验的大佬可以诉说解释一下?

网友E:
UART是绝对时钟吗?没见哪里说过

网友F:
楼上兄弟说UART不是靠绝对时钟运作,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乍一看着实把我吓了一跳,难道是本人搞错了?
搞工程的唯严谨为要,于是亲自拿示波器,串口实验验证了一遍,果然,本人的基本概念是认识准确的,再复习了一遍UART的知识:
UART的数据传输是从数据线的下降沿开始,自此时刻起开始绝对计时,根据不同的波特率,可以计出不同的数据,只有当约定的数据率一致时,数据才能正确地传输。
要求收发端的时钟误差在一定范围内,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G:
你是要用IO模拟某种通信协议吗?如果是,就照着协议规定用软件去实现。如果不是,那么单片机单根I/O口本身就不存在什么双向通信规则。

网友H:
可以自己定义握手和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