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烧录芯片后,还是没有更新

楼主(2022-06-11):
SH79F081A的烤录问题,为什么我重新编译代码,烧录芯片后,还是没有更新,还是保持上一次的代码的状态!

网友A:
量产IC烧录可找迈斯威志的烧录器,到官网联系我们。

网友B:
没有烧写成功啊

网友C:
没烧写好

网友D(2024-03-16):
确定下你重新编译了代码,并且没有编译错误

网友E:
使用其他烧录工具或更新到最新版本,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F: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G:
那说明就是没有烧写成功啊,你是不是点到软件仿真了。

网友H:
烧录出错了?